DELL 1545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2-05-29):
我这有好几片DELL1545 GM45的板都是通电不显示,看电流就好像就机了,实际就没亮,,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的,,我加焊过北桥无果,BIOS也刷了,所有电压都 正常,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,求大虾们指点指点,,谢谢。。。
通病

网友:
你是外接还是内屏不亮机呢?很多集成显卡的外接的时候是不亮的,但显示器灯会变绿一下,有些屏幕上会显示超出屏幕分辨率

网友:
此问题待解决 我这里也有两片

网友:
正常外接是可以显示的,我这好有修好的板是可能显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