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列DVR—G41主板相关的信号含义?

楼主(2012-05-29):
cpu: GTLREF   VR_RDY  VCOREPLL  TESTHI   VTT_OR   VTT_OL    COMP
北桥:VCCD_HPLL   VCCA_MPLL  VCCA_GPLL    EXP_RBIAS
南桥:GNT5*\GPIO17    VCCDMIPLL
这些信号是什么含义,做什么用的?请大家知道指点下,越详细越好。谢谢啦!!!

网友:
GTLREF: CPU与北桥连接总线总参考电压,它是VTT_GMCH的2/3。VR_RDY相当于VTT_GMCH 1.05V电源好信号,VTT_OR   VTT_OL的电压由VTT_GMCH供给,然后开启VR_RDY.VCOREPLL这个信号很重要啊,开启VID信号的,也是VTT_GMCH提供的,直接内部给VID控制模块供电的。COMP是CPU电压补偿信号,VCCD_HPLL   VCCA_MPLL  VCCA_GPLL这些信号都是北桥内部相应功能模块的供电,缺少会造成相应工作模块不工作或者北桥不工作。 VCCDMIPLL南桥内部DMI总线供电!自己总结的,时间很紧,没写完,待续~~别拍砖,望纠正!!!!

网友(点评):
不错,但是有不少原则错误。基本概念是正确的,努力。

网友:
你好是把这几个模块(VCCD_HPLL   VCCA_MPLL  VCCA_GPLL)的具体功能讲下就再好不过啦!很不错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,要想成为真正的维修高手就是要对这些信号定义有一定了解,这是我发的帖子,有关主板信号解释的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6929-1-1.html

网友:
好的,我马上看看。看来你也是高手了哟!请多多指教额。

网友:
VR_RD需要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