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系统下键盘不能用和用电池鼠标不能用

楼主(2012-05-29):
各位老大,最近修到了顽疾了。cq40的windows系统下能用键盘,dos可以。刷bios还不行。是在系统里刷,请问在系统里刷和拆芯片拆不一样吗。
    还有一台东芝nb305,拆掉电池,外接电源触摸鼠标就正常。但是接入电池鼠标就出错。但是外接usb鼠标正常

网友:
嘛~的确顽疾啊 第一个机器楼主系统装过吗?不妨试下 第二个嘛没思路 难道是电池的辐射造成的信号干扰?有待考究

网友:
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还是系统或设置,第二个问题要看供电是否不良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维修肯定是由易到难,系统已经换过。bios也刷过。键盘也换过,就差换io芯片了。
问题二,电池换过。电源换过。也将主板单独那出来测试。触摸板也换过。触摸板接口阻值比较底。只外接电源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