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下这个保护隔离

楼主(2012-05-29):
要想得到VIN电压 PQ27 1脚必须低电平 那么PQ285脚应该是个高电平 5脚的电压是由D/C#发过来的 这个信号是北桥发出的

我就纳闷了 公共端电压都没出来 北桥哪来的供电

新手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图能搞大点吗
版号多少  一起分析下

网友:
图纸传上来了

Acer Aspire 4738G_QUANTA_ZQ9.pdf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看错了??这种么可能呢???巴图搞大点看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:
图纸都看不清楚怎么给你分析啊。

网友:
眼睛不好 看不见啊 楼主最好把图纸也上传了

网友:
确的图纸太小了

网友:
图看不清楚呀

网友:
印象中d/c#好像是EC出来的吧

网友:
你是不是搞错了哦    是EC把    不是北桥    还没有见过北桥控制隔离的

网友:
你这个可能是充电芯片吧

网友A:
这个不是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吗,有主供电就会导通的吧
至于那个PQ28是干嘛的,我不是很清楚,希望老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楼主  你把图纸弄那么小。怎么帮你啊!发上来 个图纸还要收费,别人帮你 还要自己掏腰包,怎么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吗,有主供电就会导通的吧
至于那个PQ28是干嘛的,我不是很清楚,希望老手指点 ...

pq28为适配器检测保护管,当检测不到适配器输入,ec发出高电平D/C#导通pq28 从而截至pq27,同时t通过导通pq32进而导通pq29,使机器电池供电

网友:
图纸小看不清

网友:
哎呀呀呀……我本来只想帮楼主分析的,不小心又扣了是个孖

网友:
眼睛都花了 ,。。。不是帮您老人家看看还有花我10分,,心疼的紧,

网友:
楼主应该把图免费了,不然帮你分析还要扣分,这年头赚点分不容易啊

网友:
你测试的不是北桥电压,,,你看下供电位置的电路走线。。待机芯片那里有电压的话看EC有3V出来没有,,

网友:
帮你分析还要扣分!!这明明是EC发出来的。不是北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