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黑屏

楼主(2012-05-30):
型号忘记了、  是长城代工的

故障是一开机直接黑屏

屏是好的

因不想问师傅 来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

网友:
没人么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助

网友A:
按键能不能用?灯是不是亮的??难道你没有拆开看看嘛??

网友B:
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,如果灯管是好的,那是不是高压保护了。

网友C:
你真是个新手,师傅没教你吗,你说的太笼统了故障问题都没说明白。多大的屏,开机看看指示灯亮不什么颜色,看看是不是暗屏。   要是不亮拆开看看有没有电是不是电容鼓包了。电压正常吧按键板拔下来用镊子短接看看好使不。

网友:
不是我交你太多,看你现在状态 你也不会啊。去还是请教你的师傅好好学习吧

网友:
电源板完好无缺、 屏也是好的  按键长按蓝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,如果灯管是好的,那是不是高压保护了。

电源板完好无缺、 屏也是好的  按键长按蓝灯    我也知道是高压问题啊 。  可高压我不知道怎么下手。  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键能不能用?灯是不是亮的??难道你没有拆开看看嘛??

电源板完好无缺、 屏也是好的  按键长按蓝灯  没电容鼓包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真是个新手,师傅没教你吗,你说的太笼统了故障问题都没说明白。多大的屏,开机看看指示灯亮不什么颜色, ...

就是暗屏    18.5的机器    开关灯都正常

网友:
要是能准确判断高压板坏了,就把高压板换掉。要是修话很少能用住的。要是放不下动动你的脑袋就能放下了

网友:
先看看灯管。。在检查高压。。。

网友:
按键灯亮不亮啊!亮的话查高压,灯管

网友:
楼主要把问题故障说清楚

网友:
拆机看灯管不亮,亮的话 就是驱动板问题,不亮的话 就是高压部分 你可以代换个高压板测试

网友:
先测量试灯管再说,有可能灯管坏,保护了。

网友:
黑屏:估计是高压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