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:显卡摘掉某个显存还能工作吗

楼主(2012-05-30):
如果是某个显存坏了,把它摘掉,这个显卡能用吗
显卡
11期荣生
你自己试试不就什么都知道啦?

网友:
能换上就换上一个,庵割的影响速度很多,实在换不上,可以考虑屏掉芯片通道

网友:
肯定不行 拆掉一个会花屏 肯定用不成

网友:
会花的你玩不了游戏的。找个好的型号一样的显存换上去。就好了
同意楼主:
5.0
航睿电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不能吧会不亮吧

网友:
显存加焊一直是我过不去的坎

网友:
还没有显卡给我试,貌似见过一帖,网购的显卡,显存掉了,上机好像也能用

网友:
会花瓶的啊。。。能是能用啊。。。

网友:
哈哈 有机会也试试

网友:
会花屏。有些ATI显卡还会黑屏

网友:
gf5或以下的,摘掉一颗显存是能用的。。。。。GF5以上的刷bios屏蔽点相应通道就可正常运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