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900WA 指示燈不亮

楼主(2012-05-30):
G900WA 指示燈不亮
PI板 電都有,就是燈不亮.
這要查那一方面?

网友(点评):
电源正常的话,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的话,先查一下按钮板有没有电压,或者驱动板有问题。

网友:
不是控制面板坏了,就是主控,基本是主控我好像记得换过嘻嘻

网友:
电源和按键都正常的话只能查驱动板了

网友:
查查驱动板吧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MCU个,试过好多台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有驅動板的 電路圖 嗎?

网友:
沒有 四角那種ic.       有人修過這種情況嗎?

网友:
不接灯管先强起动,测是否有电压输出。

网友:
補充圖 指示燈不亮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