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风扇就转,电流跑0.53左右

楼主(2012-05-30):
自己用的笔记本 早上还好好的,晚上怎么开不了了,电流跑0.53.CPU没工作,于是全拆了之后裸板测也是跑0.53左右,量CPU供电才0.94V左右,CPU核心不烫。搞了一晚上歌没搞好,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好了,只时我量了下CPU供电时1.24V左右。我反复关掉,开机 有的时候起步来 ,电流跑0.53左右。仔细观察能开的的时候,CPU风扇就动下。开的了的时候,风扇常转 。大侠们给点意见!!!

网友:
把CPU滤波电容全换了应该就好了,不行再查查

网友:
看下CPU供电IC条件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CPU电压看是否稳定

网友:
看下在不正常的时候 看下 时钟复位 这些 出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