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有些机器换好新显卡进系统滚动windows会蓝屏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做BGA很多了。碰到有些机器换好新的显卡装机测试读硬盘进系统的就会蓝屏从启。蓝屏掉电的。还有直接蓝屏不动的。HP的机器这现象很多。这样就要做系统了。可是客户有些东西在桌面在C盘什么的文件。进PE有些也找不到。那只有装系统,请问大家,碰到这样的现象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把客户的C盘做个镜像,这样就不会丢资料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换的显卡 与之前的显卡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 ,驱动不认可阿 ,有东西在c盘。可以用pe考出来阿……

网友A:
可能是BIOS设置还原了 以前碰到过 拆机的时候吧BIOS电池卸了就有可能 BIOS里面吧 跳线设置为IDE就不会蓝屏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可以试一下

同意楼主 这种方法好用

网友:
同意此兄的说话,我也碰到过这种事,做了系统 就好了,桌面文件,在C:\Users\用户设定的用户名\Desktop下

网友:
两种可能,一种是显卡驱动不一样,一种是BIOS里的IDE间容设置没有改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经常遇到,只好重做系统才OK。

网友:
估计他以前的硬盘接口应该是调到IDE,现在你修了主板,可能恢复出厂的SATA,可以重新设置为IDE,或者用ATA2AHCI让系统启动的时候,先驱动SATA硬盘接口。当然驱动了SATA硬盘接口,电脑的速度应该要比IDE的速度,要快很多倍的。

网友B:
   K40AB的这个换了显卡, 装系统也没有啊。 还是蓝屏  咋整

网友:
改过SATA接口那不。好多机器换过显卡都要改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BIOS设置还原了 以前碰到过 拆机的时候吧BIOS电池卸了就有可能 BIOS里面吧 跳线设置为IDE就不会蓝屏  ...

嗯,有些是可以更改SATA硬盘模式就好,可有些机器BIOS里面没有这个硬盘接口模式更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嗯,在BIOS里面改过。有些改下就好了,可有些没有硬盘模式的。

实在不行你就把他硬盘挂台机上把他数据拷出来再装系统啊。只能这样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实在不行你就把他硬盘挂台机上把他数据拷出来再装系统啊。只能这样了

挂在台机上也不能进系统吧? 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一般都要做系统才能进桌面。用PE找C盘,有些还在PE模式下看不到C盘东西

网友:
谁说的。挂在台机上就好像外置硬盘样的。根本不用系统。台机可以进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K40AB的这个换了显卡, 装系统也没有啊。 还是蓝屏  咋整

BIOS里调一下显卡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挂在台机上也不能进系统吧? 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一般都要做系统才能进桌面。用PE找C盘,有些还在PE模式下 ...

PE模式看不到C盘 一般就是硬盘模式造成的 只要硬盘式好的

网友:
改一下硬盘模式啦!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 进PE保存数据 然后重新做个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