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1772ED高压包代换

楼主(2012-05-30):
机子高压包打火,手头无BSC25-0252M型号高压包,决定用其它型号试着代换看看,这高压包12/3489/56通,多费板上找了个1786GF显示器的高压包(型号E159656),脚位一样,对着两块电板发现高压包各脚外接电路都一样,拆下换上,开机发现枕形失真,调菜单也没用,按面板“+”再开机,进总线(菜单子样变红)也调不好,会不会是高压不配套?还是枕形校正电路出问题?找了张图纸,先查枕形校正电路,查到D314(GUR460L枕形校正下管)正反向阻值都偏小,看来是高压打火打坏了,从旧板上找了只不同型号的枕校下管换上,开机再进总线调,这回就能调回到正常画面!

网友:
神舟1772ED显示器是长城代工的。
长城1772ED  17纯平彩显原高压包的型号BSC25-0240M。能够替换的型号有:BSC25-0252M;BSC25-0237M;BSC25-6503(C-FBT-720A),BSC25-6503B(37-SC2565-03B0X);BSC25-Z2504等。适用机型大致有:金长城1772ED、1770ED、TCL-MF706、神州1772ED、清华同方1772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