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了个戴尔台式机vostro220s的G45M03的板子。是不是通病?

楼主(2012-05-30):
键盘动不了,插usb的键盘可以进bios 。。开关机正常
Not enough space in in runtime area. SMBIOS data will not be available
现在想刷bios
急求刷bios方法
U盘不能引导
光盘不能引导
硬盘不能引导

这怎么用编写器?
是不是通病。

补充内容 (2012-6-1 08:08):
问题已经解决,,谢谢那么多热心帮助的人,,好人一生平安。。维修过程地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extra=#pid5069430

网友:
桥

LQW520 -5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A:
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 刷个BIOS试试呢?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

网友B:
进PE刷就可以了

都说引导不了、你看帖没有啊?

网友:
笔记本键盘不能用的话,各种外接有问题一般就是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 刷个BIOS试试呢?

怎么刷bios u盘不能引导 光盘不能引导,

网友:
南桥的时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PE刷就可以了

开始没看到下面的啊,

网友:
看来楼主只有用编程器刷了,也有可能南桥的事

网友:
测试下键盘接口位置的贴片电容是不是漏电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吧,BIOS难下,下到的话 不一定能刷好,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,楼主自己拿请主意吧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不解释

网友:
戴尔的BIOS好像是EXE格式的,怎么用编程器刷?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也可以拿到别人的那里去刷机的

网友:
可怜啊。我今天也接到了。难搞的机子

网友:
修不好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,没遇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,这个问题我也学习啦,应该不是boos的问题,还是桥的毛病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