瀚视奇hw220d,开机白屏

楼主(2012-05-30):
二修的机器,大家说说应该从哪里入手,本人小白

网友:
换屏线,查屏上供电,,用通用驱动板代换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,, 自己总要先琢磨琢磨的

网友:
主要查屏供电5V   常见的有屏电路板上有个 3.3V的稳压管输出偏低 也会白屏

如果你是新手,建议拿到专业维修店里维修,不要将故障扩大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查屏供电,屏线,驱动板,屏

网友:
屏供电。屏附件,屏线,不过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主板没电压,只是灯管光的,有时高压条有问题也会长光

网友:
屏电路板上有电压到吗?

网友:
不接屏线也是白屏,我把屏线拔下来,只连了灯管,也是开机白屏一下

网友:
屏线,供电,屏电路,屏

网友:
换屏线和驱动板了,还是一样,下一步怎么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