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IO SCH5137-NW可以用神么IO代换么??

楼主(2012-05-30):
谁代换过的指点下啊

网友:
这是什么板上的IO。没遇到过
同意楼主:
0.0
陆贻昌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不常用的IO只有原值代换的

网友:
原装板子上的IO吧,不常见,料板上想找不好找。
去淘宝碰碰运气吧。 估计得20 30那样。
原型号替代。

网友:
从未见过这种IO芯片的,估计只有用原型号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