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05一体机电源适配器接主板后指示灯就灭

楼主(2012-05-30):
电源适配器一接主板电源口,适配器指示灯就熄灭,没修过这类本体机的主板,没配件请大家判断一下是那的问题  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这种问题啊。

网友:
19V短路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短路造成的,你先换下适配器确定下问题再说。

网友:
适配器是好的。。。听客户说  用着好好的就熄了。 应该是主板那里短路。以前听论坛有个兄弟 跟我一样的问题 也是 插适配器灯灭了。莫非有通病。

网友A:
一体机的通病就是电容鼓包,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查下主板测下对地阻值看是哪地方短路不。。

网友:
一体机的通病就是电容鼓包,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查下主板测下对地阻值看是哪地方短路不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6891&highlight=
顶这种说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体机的通病就是电容鼓包,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查下主板测下对地阻值看是哪地方短路不。。

好的 。。 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。电源旁边的 一个小三级管烧了。。

网友(2016-05-15):
应该是主板短路的、

网友:
大短,捡钱的活

网友:
是啊  我最喜欢这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体机的通病就是电容鼓包,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查下主板测下对地阻值看是哪地方短路不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 ...

这啥意思啊  这个传送门   是不是坏了
怎么还在原地方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