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23秒杀没有待机

楼主(2012-05-30):
  昨天晚上同行拿来一台三星R23的电脑,插上稳压电源没有待机。用电源也是一样,同行说客户在店里等着急要的,要马上弄。。。拆机,看了一下主板有修过的痕迹,同行说是以前修过的,这次坏了没有在别的地方修过,心想一修好弄。测了几个电感没有短路阻值正常。插电测电源接口有19V的电压进来,在测3/5V没有出来。 测CPU的上管Q517 Q508 D级没有电压,原来是保隔没有过,找到电源接口 测Q509的123脚有19V的电压,5678没有电压过来,G级是0V,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沟到的场馆,电压没过来,就是没导通,测了一下场馆是好的。Q509的G级电压是R515 R514俩个电阻分压过来的,算了一下G级的电压大概在9.5V左右,现在G级是0V,那肯定是电阻坏了,测R515的阻值正常,测到R514只有20K左右,看了上面好像氧化了一样,就取下在重新焊上,测试阻值正常了,插电待机电流出来了,开机刷刷的上去了,反复测试几次都有待机电流,此机修复。写了这么多,时间上修机器用了不到10分钟就搞定了。。。当然了不算拆装机的时间了。。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但是重在交流。

网友:
好眼力,电阻氧化都被你看到了

网友A:
表面黑了,,以前应该是进过水的

网友:
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,但是楼主细心……

网友:
不错,一针见血,不走弯路。好。

网友:
为什么好事都在你哪里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2.5

网友:
真细心,继续加油哦,我也希望能遇到秒杀的机,呵呵

网友:
修好了机器可喜可贺,问题就是R514有20K,那么Q509的G极应该有3V多的电压啊?楼主没测错吧

网友:
既然G极是0V没必要去查两个电阻因为如果是接地端的电阻坏了电压肯定会有的

网友:
感觉现在的技术三星笔记本都是秒杀~1

网友:
很细心啊。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表面黑了,,以前应该是进过水的

太心细了呀,棒

网友:
这样的机秒杀是必须的

网友B:
楼主,有一点不明白,G级的电压正常在9.5V左右。怎么算的?还是经验啊

看来,电阻串联分压,你要去学习一下啊

网友:
做维修就应该细心点,不然要走很多弯路!

网友:
修机器有时候细心  很快就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学习楼主你的细心啊,偶有待提高。挺你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有一点不明白,G级的电压正常在9.5V左右。怎么算的?还是经验啊

分压公式是19V*(R515+R514)XR514

网友:
G级没有电压,肯定是去查那俩个电阻了,因为没有别的芯片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,值得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压公式是19V*(R515+R514)XR514

怎么算的呢?两个电阻都是100K,求教?

网友:
主供电没来.保护隔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压公式是19V*(R515+R514)XR514

公式不对吧,看不明白啊

网友:
维修,细心点就好

网友:
真NB啊 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G的电压时怎么算出来的  上面有人说 但我看的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高手就高手 啊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啊     G及的电压怎么算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