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!!!

楼主(2012-05-30):
联想原装电源风扇会转!!!但是3.3V和5V12V都不供电!!!要怎么修?
求助
联想

网友:
你就按无输出这个思路来修

网友:
风扇是12V驱动的,不供电怎么会转?
先提供一些基本检测数据,也好让大家帮你啊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不知道坏了那里!!昨天换了电容不能开机!!今天下午就能开机了!!郁闷啊!
雷动九天
估计是插头接触不良吧

网友:
总结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子

网友:
故障太神奇了!电源自己疯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