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花屏缺红色

楼主(2012-05-30):
想起以前坛子有一篇改电路的修缺色的帖子
那个机器就是红色那个的对地阻值无穷大。不想曲桥。。板子太薄了。。。可是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了呢。。。。就是改电路修缺色的

想起宏基就头疼。。

网友:
我的WGIYI 15寸也是缺黄色,三基色,阻值,都试过没有问题。以为是驱动板坏了,想到网上去定一个,太贵了,这显示器我发了120元买来的,想买驱动板没那个必要,搞好卖不了几个钱,突然想到看恢复工厂模试行不行,没想到还是不行,缺色想必与色字有关,我就调到色温选到6500就好了,OK了,还好没有买驱动板。所以什么都要试。LZ可以试试

网友:
对不起哈,,,我的是笔记本,,我没写清楚

网友:
换显卡修复了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