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断关机,在开机要断电源才能启动

楼主(2012-05-30):
一台电脑刚买一个月,有一天突然出现开机六七分钟就关机,然后在开机的话必须断电才能启动,不过有时用一天都不会出现关机现象,一但出现就每几分钟关下,不知道什么问题呀,
不开机
不启动

网友:
笔记本还是台式机,什么型号的啊?

网友:
铭瑄G41台式电脑,

网友:
送去修吧 你搞不定
同意楼主:
5.0
学飞的丑鸭
同意楼主:
同意楼主

网友:
赶快送修去吧。
同意楼主:
5.0
佑£掱№邉
同意楼主:
送修保险点,这个有点复杂。

网友:
不过保就送修,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在保的机器赶紧送修

网友:
电容漏电?

网友:
送修吧!硬件问题

网友A:
去保修 硬件问题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。有很多问题只有 看了才知道

网友(2012-12-12):
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硬件肯定有问题

网友B:
遇到过这种问题!随机正常启动!变数太大了!好像电容鼓包了哇!送修算了!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电源换过没有 这很有可就是电源影响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想自己维修不,想就拆开,再全装回,我估计电源或哪里接触不良为多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问题,LZ所在地的电压稳定吗?

网友:
故障现象像是电源供电不稳问题,
一般解决方法是,插牢主机电源线,仍不行考虑更换电源(保修),
不过之前如果有条件的话,先重装下系统,普通安装版,打上原版驱动测试下。
还是不行的话,差不多确定是电源问题了

网友:
电源是否稳定?CPU温度是不是过高?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排除市电供电稳定情况后就是硬件的虚焊问题占多了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