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30):
自己的显卡有3个是 ONDAHD4650256MBDDR3什么测了都是好的就是跑3D花屏、跑个1分钟左右、就自动回到桌面和开机的时候一样、求解温度什么也正常、

网友:
用软件测了显存正常求高手解

网友:
降频显存和核心试试~

网友:
GPU问题,正常能使用,就是跑3D不行对吧

网友:
对、我试着加焊了一块跑3D、每一次跑3D只花拿一下接着继续跑、不知从新做GPU会不会彻底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