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267不过内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5-30):
    昨天下午,快黑天了,同行送修一块主板,MS-7267,说点不亮,插卡检查是跑D1,不过内存,先看图

全板电压都正常,内存1.8伏, 桥供电1.5伏,南桥1.05伏,总线1.2伏,CPU供电1.3伏,示波器在内存119 120脚,系统管理总线上没有打到波波,维修范围缩小到南桥周边了,PCI打值都正常,仔细观察,在时钟边上有两个电阻掉件,R247和R234.查图纸

R247 33欧姆到PCI-E插槽96M,R234 是22欧姆,是48M时钟,到IO.补好这两个电阻,正常点亮,
这个到IO的48M时钟没有,怎么会影响到内存不过跑D1,还不是太清楚原理,怎么影响系统管理总线的,希望饼哥等大师看到解惑

pci总线不正常引起的

网友:
平原大哥干的漂亮

网友:
真细心。。。学习了。两个小电阻都能看出来。。板子好了吗??

网友(点评):
板子当然好了,是同行换CPU风扇的时候。用螺丝刀碰掉的

网友:
学习一下,如果IO没有时钟或缺少时钟,可能造成某些地方不工作,我是这么想的

网友A:
时钟没过来,遭成不过内存,是这样吗

网友:
楼主厉害太仔细了,还有就是没遇到过时钟电阻掉了挡内存的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网是不是有问题啊???我不下载,我的分数也会少的!!!!是不是老想让人冲钱

网友(点评):
那就是你灌水被扣分了。你可要小心了。

网友:
真细心l楼主,学习了。两个小电阻都能看出来。。

网友:
偶并不觉得奇怪,你应该已学过了,如是说是D1那基本上都是IO的相关电路出了问题!只不过这里是相连的时钟出了问题而已

网友:
SM总线上的设备坏,会影响。

网友:
楼主细心啊~第一次见没时钟会不过内存的,又累积了一点经验

网友:
D1代码不全是不过内存吧,这故障没什么好纠结的,IO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了

网友(点评):
是地,那个96M到北桥的,

网友:
C1应该是吧,D1好像不一定;

网友:
又学习了,手头也有些板不过都不怎么会弄。。会的也是很简单的。。。继续学习

网友:
我觉得不用纠结诊断卡的显示,只要接近就行,看描述主要原因还是IO的48M时钟引起的相关故障。

网友(2015-09-30):
引用 网友A:
时钟没过来,遭成不过内存,是这样吗

应该是IO 48M时钟信号没有发出到北桥工作,造成不过内存。

网友:
楼主的眼神真好,那么小的电阻掉了就看见了。厉害厉害

网友:
SMBUS  有连到IO和桥!

网友B:
非常不错,但是这个时钟怎么会引起这种问题呢
想不明白

网友C:
这芯片跟桥之间是启到什么作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不错,但是这个时钟怎么会引起这种问题呢
想不明白

简单来说就是IO 时钟工作电压偏低引起本身工作没有满足,最后造成不过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芯片跟桥之间是启到什么作用?
时钟信号输出作用,掉的电阻是起到桥接和上拉作用。

网友:
想当年 我试着把板子弄出故障 一块技嘉G41的板子 抠了时钟芯片周围的电阻不下5个 NND 还是正常跑码 气死我了 又抠掉电源IC周围的电阻 终于短路保护了 ~~~~~~

网友:
诊断卡只能用做参考,D1不一定就是代表内存故障。

网友:
版主是台式机板子的高手啊 是全能的吗 笔记本和显示器 版主搞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