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l4vxa2主板帧周期3伏,无显

楼主(2012-05-30):
这几天闲的慌,随手拿了一块精英的478老
主板维修
练手。但却让我郁闷和纠结的要命。能正常加电,不跑码。测cpu复位1.55,显波器测bios cs有片选波形, 就是oe5伏,无波。帧周期灯常亮,测3.28伏。刷了bios ,加焊u座,南北桥,故障依旧。搞得我看什么板头都大,没信心了。
cpu
主板维修

网友:
主板老化了,没有什么修头了

网友:
应该说是复位电路问题!仔细再检查下!

网友:
老主板修起来很挠头,没事的时候当练手行,我正在修一个华硕的主板P4PE2-X,问题多多,从不复位、北桥开焊、CPU座开焊、跑码C0,刷BIOS,无声音到现在板栽网卡不上网等等问题,一个一个的解决,从加焊北桥、加焊CPU座、刷BIOS、声音芯片上家给焊反了,1脚的位置没有找对。
目前只差一个显卡问题了,其它问题都解决了。就当玩了。也别太在意了。

网友:
4楼太高手了...这么多问题的板子都拿来搞...耐性可加啊...P4那些板摸都不想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