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笔记本不定时死机

楼主(2012-05-30):
手上有一台三星R467笔记本不定时死机。英特尔蕊片,NV的显卡。有时用一天都没有问题,有时一个小时就死机了。论坛有人说南桥下面的一个小电容有问题。。我测量一下,南桥电压四个小电容是51欧,其它都是129到650。高手求助呀。。谁修到过这个本本的出来说说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id=532505#lastpost

网友:
先用排除法排除内存   硬盘引起的问题先

网友:
我有也是2个小时死机又时候开机不显。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 !然后在死机的时候量下硬盘的供电。。我修到过几个是因为硬盘的供电5V拉低到5V以下就马上死机了。。

网友:
就是那个硬盘供电的滤波电容 !如果不良了也会引起死机的

网友:
看看我的帖子去,应该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你排除系统问题没啊。

网友:
分析的有道理领教了

网友:
在CPU背面的大电容(2R5 102)处平联四个330电容,试下肯定行

网友:
我有一台机器三星R467的有时开机能显有时开机死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