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笔记本主板,IO是IT8502E

楼主(2012-05-30):
DELL 笔记本主板,IO是IT8502E,当时接电源没有待机,拆机基本测量了下,保险,那些。但是没有熔断的。当时也只有3.3V待机,没有5V.。这是正常的?戴尔的有许多都只有3.3V待机的。还有5V待机,没有3V的,他旁边的晶振起振电压应该是0.6V以上,基本上都是,但是当时只有0。36V。所以没感觉没起振。所以直接换了个IO.因为有蟑螂死在那个IO旁边了,结果就修好了。

网友A:
呵呵,楼主表达能力有待提升啊.

网友:
蟑螂进了机子还是比较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楼主表达能力有待提升啊.

唉 你的理解能力也加把劲吧……

这种没营养的帖子浪费表情。直接说EC旁边死了个小强导致EC短路损坏不就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