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3S进水机维修

楼主(2012-05-30):
客户送来华硕A43S,I3,GT520M独显,11年04月产。
板号:K43SV 2.2
显卡N12P-gv-b-A1
试机,按开关,开关灯不亮,托盘下面左边第一个指示灯亮。不亮机。客户走后,上电源,电流1.0左右,应该是到内存,拔下内存,电流还是1.0左右确实板子问题,拆机,问题出来了,进水机。电池接口都发绿了,拆板,发现板子进水还不是很严重,开关小板进水,有几个小东西腐蚀,开关灯所以不亮,托盘左键下面有一点进水痕迹,不严重。其它没发现有明显的进水腐蚀的地方。清理好后再上电电流还是1.0左右不动。测得电压如下图

电压基本都正常,先想到刷BIOS

原机保存的BIOS
论坛上找到的BIOS
两个BIOS其它差不多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,先刷上去再说
再上电,电流到1.5左右了,我以为亮机了,接显示器还是没有,再测屏口供电如下图

找不到图纸,也找不到BIOS,真是纠结啊。
那个哥给给点意见啊。

网友:
BIOS附件怎么传不上来啊

网友:
这个我找到的BIOS,原机保存那个文件太大传不上来

华硕a43s 板号K43SV 2.0 显卡N12P-GS-A1.rar

xiexie

网友:
帖子太多了,一下不看就找不到了啊,那个大哥手里有这个本的,帮帮忙备份下BIOS,感激啊

网友:
楼主 怎么没打波形跑多少  只看电流吗 ??

网友:
没有波啊

网友:
不能让贴沉了,那个高手来帮帮忙啊

网友:
你供电正常了  复位  时钟呢? 查查总线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,也是进水的,谁有这个图纸啊

网友:
学习主,真强焊,思路清晰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吹一下显卡看看

网友(2012-07-02):
手头也遇到这样的机器,就是外接花屏,内接不显,白屏,改怎么弄啊?

网友:
各位我有一台华硕X43S的看到板应该和你那块一样,也是进水机器,不过这台机器没有氧化,只是EC那里有一点点,开机屏幕显示有背光,外接有显示花屏,加焊过显卡一样,重值还是一样,不是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请大家帮帮忙,显卡型号是N12P-GV-B-A1    N卡、、、

网友:
请高手出来指导下吧,

网友:
本人急需这个图纸,那位大侠有 啊啊

网友(2012-08-04):
我手上的这台是K43SV REV.3.0的

网友:
我的A43S进水机修好啦!

网友:
去售后 让他用JIIG3  刷下BOIS

网友(2012-09-10):
0.2的电压不对,应该是1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