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43a死机 是否有人解决此故障??求有成功案例者指点???

楼主(2012-05-30):
昭阳e43a死机  不定时    特别提示兄弟们:已确定是主板问题  软件及外设均已排除 但没找到故障原因
1南桥已做过
2CPU 供电上管到公共点间的限流保护小电感也已经排除虚焊的可能
3 所有外设及软件的可能性均已排除

网友:
换SB就,OK了.

网友A:
引起死机的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排除软件故障 用替换的方法去一步一步的检测 缩小故障范围 最终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起死机的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排除软件故障 用替换的方法去一步一步的检测 缩小故障范围 最终找到故障点

各方面已排除 已确定是主板本身问题  请指教 在线等

网友B:
换南桥不行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南桥不行换板

多问一句 您是否有修好经历?若是 俺将动南桥

网友C:
南桥还是先别动,把所有外置先做掉,装下系统,然后所有驱动都别上,再死机就不是南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南桥还是先别动,把所有外置先做掉,装下系统,然后所有驱动都别上,再死机就不是南桥了

论坛里太多此故障 我呀感到是个通病 但无人说或有人不愿指出 ?

网友:
重点查发热的芯片!发热久了会掉点的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论坛里太多此故障 我呀感到是个通病 但无人说或有人不愿指出 ?

通病不代表一定是 ,先用风抢吹下吧,试下,先别上BGA

网友:
一般修南桥会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通病不代表一定是 ,先用风抢吹下吧,试下,先别上BGA

好的 看来只能先碰碰运气 优先考虑南桥啦 有消息回复你 希望你继续关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 看来只能先碰碰运气 优先考虑南桥啦 有消息回复你 希望你继续关注

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器,南桥我用风枪吹了可以,想想怕客户用旧了一样,就上了BGA,没想到就死了 。。。

网友E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加焊南桥试试

南桥已做过 故障依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南桥已做过 故障依旧

首先排除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,然后换换硬件再试试,最后不幸就只有换南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首先排除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,然后换换硬件再试试,最后不幸就只有换南桥了

所有外设及软件的可能性均已排除

网友:
上次修了一台E43A的机器是软关机关不了,强行关机可以,南桥换过,I/O换过,最后换南桥晶振电容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