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主板怎么修啊!!!不过内存,真是有点难度啊???

楼主(2012-05-30):
昨天修了一个杂牌的945GCM2-L-07至今没修好,问题是不过内存,1.3vcpu电压也正常 南北桥1.2v1.5v1.02v电压正常,检测卡跑98-d1不动了!拿掉内存更换内存一个样子!都跑到D1!内存主供电1.97v也算是正常吧!唯一有点不正常的是内存的vtt电压在万用表0.8v左右有时候0.4左右!有时候电压来轻微回跳!怀疑这里的问题!很有肯是北桥!不敢冒冒失失的动北桥!南桥的晶振不插电的时候波形正常,但是插上电源不正常!开机波形更不正常!南桥发热,我知道南桥GB的发热很正常!但是的时候显示后报错死机!~真是郁闷了!不知道该怎么修了!bios刷了还一个样子!!!cpu灯座测试正常!!!没有io!!!内存时钟电压不正常还来回跳!压压北桥!电压变为0!不知道该不该动桥!!!大家给点建议上图吧

网友(点评):
师兄 ,这个不是内存问题 ,98 D1是CPU已经发出寻址信号 ,BIOS无响应的代码 ,重点查BIOS,和BIOS座。

网友A:
楼主这种板子就不要修啦,买一个二手的好的也就几十元,你修好了能收人家多少钱啊。除非纯粹练练手的

网友(点评):
修的不是主板。修的是技术

网友:
没事就练练手啊

网友:
只有在碰到问题才会想到要解决问题的方法,知难而进学习才会有进步,上述问题要检查北桥与内存间的供电电压与各元件情况。

网友:
无从下手啊!!!内存ddr2的脚位图都没有

网友B:
插显示器看看 ,有些诊断卡显示错误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插显示器看看 ,有些诊断卡显示错误 。

不显示啊这个我试了啊!!!

网友:
BGA压北桥看看,不行的话就换板了,修的话真的没价值了,上几楼说的一可以练练手。

网友:
主要查内存这块的供电,你所说的内存VTT不稳定,那就主查此电压吧!一个一个慢慢查,不要心急,把所有供电先查出来了!

网友:
直接刷BIOS,干北桥

网友:
看下内存和桥之间的AD线是否断了?

网友:
有些板子真的没有修的价值  浪费时间   今天我接到了一个联想售后的板子   板子是好的   但是售后为了让别人换板子  特意把BIOS刷黑屏  然后又拿过来让我搞了      偶尔碰到下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的   相互之间都有利益

网友:
这个板子的IO,就在板子的左下角呀。建议你全面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,内存槽假负载打值,先解决DDR-VTT的问题,怀疑北桥,就内存打值,PCI-E打值,

网友:
建议把BIOS焊在板上,应该是BIOS座虚焊。

网友:
这个还没有到内存  U没有开机。。。按U不开机来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种板子就不要修啦,买一个二手的好的也就几十元,你修好了能收人家多少钱啊。除非纯粹练练手的

板子不值钱,但修好就是经验,经验能创造钱财

网友:
努力吧,修好了就是技术

网友:
觉得北桥的问题大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