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从坛里买的安泰信8300.用过的兄弟来看看

楼主(2012-05-30):
安泰信8300风枪倒立后风速很慢正常吗?我用的8205风筒。我以前用8205风筒倒立后。风速不减速。面这个8300风速很慢很慢。。这个是正常的吗。那位兄弟用过8300.请回复一下。谢了

网友:
慢慢加温的,正常的

网友:
我有一台,就是这样,没问题的,正常用

网友:
倒立应该吹冷风出来降温……8205也是同样。倒立不减速是吧手柄里的水银开关给摘掉了

网友:
楼上的。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再仔细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风扇没油了呢,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这款机器停产有两年了。

网友:
    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8305热风枪,它的设计就是倒立到一定的角度就停止加热,但是风扇变为低速运行。确保风枪的寿命。我觉得这种设计比较科学,如果要用来DIY做下加热就不方便了。

网友A:
要是你说的那样的话就是正常的。。我给人家把钱付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你说的那样的话就是正常的。。我给人家把钱付了吧。

     我说的仅供参考,还是版主说得对,最好的办法去售后服务咨询一下再确定吧。因为你的型号和我的型号不完全一样。

网友:
倒立时风机慢转是为了降低发热丝的温度,这种摆放时发热丝是不加热的。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