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谈天逸F41M 不上电笔记本维修

楼主(2012-05-30):
小谈天逸F41M 不上电笔记本维修
机型:联想天逸F41M
版号:LA-3571P
故障现象:不开机。
维修思路:目测无浸液 漏铜   烧焦    ,插维修电源,待机电流0.024A,偏高,无发烫元器件。首先感觉点火回路不正常,查B+电压  18V多 点火回路没问题  晕  怎么B+不短呢  不应该电流这么高  有小短?还是有断线? 按下开关试试  没反应。开关有  18V多  ,再查下  保护隔离看看 吧
PQ9 PQ10  G及还是 18V多 高电平  那么保护隔离没过查G级受控于PQ17 查PQ17没坏  那就查它工作条件 G及   (pACIN  和   ACON 高电平来  加到G及  来导通PQ17  使PR55 和PR46 串联分压   来导通  保护隔离管 ) 附注:ACOFF  初始为低  插入适配器为低  且管子没损坏,PQ48是截止状态暂不考虑   。PACIN 和ACON低电平  那么追查来源是
是PU1  比较器发出   要发出高电平的逻辑 需要比较器供电正常  正项输入电压大于反相输入,测得   反相3。3V   正相0V。
不应该啊   正项3脚是 适配器电压经PR10 和PR14分压  经PR12到达比较器3脚额 ,没有电压  一般应该是  比较器拉低  或电阻开路
先查电阻  PR10 1脚0V   (呵呵 原来PR10到VIN断线了),飞根线 考虑距离直接飞在PU2上  , 手机不会调  呵呵图中红线就是我用外表绝缘漆小铜线飞的。
测量电压  一端19V  另一端还是0V   ,不对啊 ,再侧量电阻  开路了,82.5K的电阻怎么找啊,没办法找了个100K的试试  量得分压电压3.74V,测量比较器3脚  3.27V比  2脚3.3低了点  不会是PR12降调了一点了吧,NND直接把PR12换成0欧的 呵呵   ,换后3脚电压3.74V  2脚3.3一脚输出还是0V 芯片8脚是正常的18.8V 难道i比较器芯片也坏了,算了找个比较器试试 找了个LM393的代换   ,换后1脚3.3出来了  ,但是PQ17的G级还是没起来  那就是 ACON信号还没起来   ACON于比较器7脚关联,量比较器7脚无电压  那么查输出条件  5脚0V  6脚3.3 找到问题了 又是正项输人无电压  查来源  是由B+经PR18  PR25分压  至5脚的  经查又是  主线断线   直接飞线从PQ1飞线到PR18!(因分到正反两面就不上图  呵呵  没技术含量)通电测试    OK   上电OK  接屏  测试    晕  暗屏。查  高压板接口和 显卡板输出接口,显卡版接口输出   正常   无短!  高压板输出接口  JP40      6 7脚  18.87V正常  5脚   0.6V  4脚背光开启信号  3.3V   3脚亮度调节  2.99V正常  怎么还暗屏呢 ,打屏线 看看  都是通的 无问题   在看看屏线到显卡接口   晕  边上  倒了一根针  ,用小镊子  校正  OK   终于看见可爱的  LENOVO的  LOGO的   机器修复结束   !

同意楼主

网友:
确实写的很好
辛苦了楼主

网友:
思路清晰 经验宝贵 值得学习

同意楼主

网友:
楼主确实给力,很清晰

网友:
点火回路比较熟悉

网友:
这样修起来也带劲啊!

网友:
楼主维修更上一层楼,恭喜贺喜

网友:
看着好麻烦啊,不过楼主蛮细心的吗?慢工出细活!很好!

网友:
楼主很强哦。 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楼主高手,多谢分享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出这个问题的好像很多 我修到过 我一朋友也修到过的

网友:
是的  我网上淘了一块料板来也是 这个问题  不过 还多了个    拔掉适配器 还显示充电问题

网友:
  仁宝的板子 难修啊!

网友:
大家回路都修的很熟了啊

网友:
楼主对点火回路研究的很到位啊

网友:
F41的有时修完,电池有的还出问题

网友:
点火回路期待中

网友:
恭喜楼主点火成功!可以开炮了。

网友:
整个仁宝被你摸透了。

网友:
都要像LZ学习 无私奉献

网友:
这个板我修过好几片了,待机过高,通常是有一个叫9711的给USB供电的IC坏,用手去摸温度有点高.

网友:
楼主真乃绝世高人。这么多的故障一一排除,狠人

网友:
做维修的就要细心,楼主很历害呀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硬!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啊,维修思路很清晰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这不是小谈了,是深谈了。

网友:
又是点火回路

网友:
怎么回来的都对点火回路这么厉害

网友:
这么一次出这么多问题啊

网友:
仁宝的点火回路实例啊,值得学习

网友:
LZ维修理论强大啊

网友A:
是不是进水的板子,这板子,只要进水,多数会腐蚀这一块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进水的板子,这板子,只要进水,多数会腐蚀这一块儿。

是的  进水料板

网友(2012-07-12):
楼主厉害,电路分析的好好,谢谢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