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8ZG 加电无显

楼主(2012-05-30):
今早 一客户拿来一个宏基的4738ZG 原先的故障是 不触发  ,拆开机器 后发现 裸板还是不触发,检测开关 有高低跳变  EC工作条件也有   ,后加焊 南桥   好了 可以 触发了   电流上到1.24A 跳到1.13 不动了   不上内存 电流还是一样的 现象    CPU  内存都换过试了 无果     请各位大侠们 指点迷津啊

网友(点评):
重做南桥。

网友:
看时钟复位出来没有

网友:
能开机不代表 南桥做得 非常OK 查查CPU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  如果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就要按照内存检测不过来检修了!再不行就重新植锡南桥试试!

网友:
要换南桥才行。。一般南桥虚焊不会造成不开机的。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  我正在换桥   希望能好

网友:
先试试南桥吧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——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换个SB看看说不定就好了,加焊有时候不管用

网友:
换好没有,发个结果上来,谢谢

网友:
拔下南桥丛植

网友:
南桥 换了  结果还是一样   新南桥 还又加焊了一遍    悲剧了

网友:
HM55吧!一台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.现在换桥电流都没跳变咯

网友:
嗯啦  今天把新 HM55重植了 下 问题修复了   感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