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G41主板开机D0滴滴报警

楼主(2012-05-30):
一dell主板G41主板开机直接跑D0滴滴报警,测试供电1.5V正常。客户说是内存插反造成的。怀疑是不是北桥出现问题了,没有3代条子测试卡无法直接测出对地阻值。望高手指点。谁有三代条子关键测试点资料传来看看。

网友:
内存条上反过 很有可能内存槽被烧坏了 一般主供电和上拉电压正常 基本上就OK

网友:
你查下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,,插反的一般不会烧北桥。。

网友:
内存插反了插不进去吧,看看内存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