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电压和信号都是好的,就是不开机,求思路。

楼主(2012-05-30):
Acer as3680的老机子,接电源没有待机,但是有3,5V了,一想不对,可能待机电流小,使用万用表串联电流6.5ma,
按开机键电流上到,0.8,就停了,也不掉电,测量供电,全都出来了,测量时钟正常晶振全部起振,测量信号,南桥的复位,CPU的复位都有了,电流从0.81跳至0.88,又停了,CPu发烫开始工作,拔掉内寸开机电流还是一样0.88,装上内存开机也是一样的电流,就这不明白了。
现在除了没有刷BIOS,都查了,求思路,还会有哪里问题。

网友:
查ADS#信号。。。如果正常。。打下LPC总线。。。还有FARME帧周期信号。。都正常就刷下BIOS。。。

网友A:
使用万用表串联电流6.5ma   这是什么意思啊

我也不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的话一定要分享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万用表串联电流6.5ma   这是什么意思啊

正常的待机电源显示是0.01或者0.02不就是10MA或者20ma吗,小于10MA电源表上就看不出来的,将万用表串联在电源的供电上,可以从万用表上看出0.65ma。

网友:
有才!想到串联万用表测毫安级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