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ios编程器的选择

楼主(2012-05-30):
想搞搞BIOS,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编程器
大家给推荐下,成不?

网友:
看你维修范围了,广的话买个好点的专业的,只限主板的话自己做个(用CH341A)再买个几十元的多功能编程器也够了(只是速度慢点)

网友:
自己够用就好,多花了1分钟时间,少花大笔的钱,值, 但生意很好的专业店可买贵点的专业机.牛.

网友:
经济实用支持芯片多的要数TL866CS

网友:
是挺实惠的。。
hjq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的多少钱一台?

不带转接座260左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的多少钱一台?

主板、液晶屏、单片机等这个足够了。最多再买几个便宜的转接座。taobao上多的很,本来也用的这个。感觉良好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板、液晶屏、单片机等这个足够了。最多再买几个便宜的转接座。taobao上多的很,本来也用的这个。感觉良 ...

笔记本这款机器不能胜任吧

hjq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编程器就是一分钱一分货,建议长期考虑,这样不会因为一个编程器不能用还要再重复买。。总体考虑比较实惠 划 ...

这款编程器大概多少钱一台?

hjq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这款机器不能胜任吧

那就买其它的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编程器大概多少钱一台?

最少能买5个tl866cs

网友C:
500P带5个进口座  1500元包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500P带5个进口座  1500元包邮

1500得修多少板才有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500得修多少板才有啊?

你买个便宜的编程器
到嘴的肉吃不了
损失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500得修多少板才有啊?

就是嘛,修一块板才那么几十块钱最多也就一百(换桥的),买一台编程器要一千五,是有些不靠谱

网友F:
如果仅仅是BIOS,其实简易烧录器可以应对了。
这几年新出的BIOS多数是SPI Flash的,基本上几十块的烧录器也可以应对。
但是,仍有不少旧主板,使用的是传统并行Flash芯片,更古老的主板用的更是EPROM,不过数量加起来也不是很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仅仅是BIOS,其实简易烧录器可以应对了。
这几年新出的BIOS多数是SPI Flash的,基本上几十块的烧录器也 ...

是啊!新BIOS我用CH341做的能读写24,28T80到128M的,老主板用以前买的多功能的只是慢点,反正便宜 ,用1000多的感觉没必要,

网友:
在基地卖的希尔特500p就挺好用的   带常用的进口转接座1500元    要我说要买就买好点的   要买个便宜的   到时候这不能刷 那不能刷的   太麻烦了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TL866CS,感觉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