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5T3开机闪屏

楼主(2012-05-30):
接修一台明基Q5T3 15"液晶显示器,故障为开机屏一闪即灭,电源指示灯亦同时熄灭.初步判断电源高压板问题,拆机检查焊点无明显虚焊,测高压供电+15V、驱动板供电+3.3V电压正常,目检各路滤波电容无明显鼓包漏液现象,表测高压驱动管Q739\Q740\Q759\Q760(C5706)无击穿现象,外接高压板检查上下灯管能正常点亮,维修一时感到茫然;重新整理思路,根据电源指示灯同时熄灭的现象,觉得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引起的故障,于是将+300V、+15V、+3.3V滤波电容全部更换,试机故障依旧;不死心,再将D703、D701两个整流管更换也未能排除故障;难道是负载过重?可检修的时候并未接屏及灯管,只让电源高压板及驱动板工作,电源指示灯还是一闪即灭。用外接3.3v电源给驱动板供电,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不再熄灭,待机后指示灯变桔色,排除驱动板问题;看来问题出在+15V负载(即高压板部分)方面,于是接好驱动板,断开L751、L752试机,当断开L751时故障消失,重点检查L751之后的元件T751、Q759、Q760、C754,C755,偶然发现T751  (6)脚有一道若隐若现的纹路,难道是虚焊???,补焊T751各脚,焊好L751后,通电试机,故障消失了!为验证故障是否为T751  (6)脚虚焊引起的,再将T751  (6)脚吸空,通电发现故障再次出现。焊好T751  (6)脚,装机通电数小时,故障不再出现,维修结束。
总结:由于刚开始检查不仔细,导致维修走了许多弯路,望同行引以为戒,应该补焊的地方还得先补焊。

网友(点评):
明基的通病,虚焊 5707 9024 还有电容坏

网友:
对于明基的显示器,,,不管我修了什么,,都补焊

网友:
奉上原理图及PCB照片

BENQ Q5T3-3842-TL1451.pdf

网友(点评):
这款一般不虚焊,,我修的基本都是换按键

网友:
BENQ的修完都得补焊一遍,好多都是高压板变压器漏焊整的

网友:
刚好手头有一块,细心看一下,真的第5、6脚都是虚的

网友:
这个大家都挺熟悉了吧,虚焊是比较多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板子修N个了,都是这个毛病,看见这种板子,不管什么故障,直接把高压包加焊。再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(2012-07-02):
说明修这些型号修的少,修这些类似的板子要先看,再测三极管烧没烧,烧管子也是开焊引起的,不测试的话,直接看到开焊的点,加焊完不好的话,把4个三极管2个场管和一个保险全换就行

网友:
  修明基的这种问题,一定先把T加焊再修,或是你修好以后一定对T加焊要不问题很快就出了。

网友:
师傅说把电源板搞通了基本上的家电都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