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optiplex330主板开不了机器

楼主(2012-05-30):
戴尔330主板,开不开机器,开机按钮一个劲的闪,要不是不插CPU 12F供电能开开,这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短路了  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,这机器前置USB口也容易插坏造成5VSB短路

网友:
应该是 CPU 线路短路,谢谢,正在跑

网友:
不行,CPU场管都拆装一边 还是短路

网友:
一般都是CPU的12V供电电容短路,贴片的电容。。。

网友:
贴片电容  我在仔细 找找

网友:
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啦吧

网友:
很明显,CPU供电mos管的问题,全部拆下来测量。

网友:
全部拆下来了 ,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