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的板子真的不好搞吗?

楼主(2012-05-30):
从收破烂的手里翻出一块 FOXCONN G31MX-K主板维修,目测外观挺好的,没有掉件,断线的,打了下各项对地阻值正常,当测到南桥供电Q30时,发现击穿,,本以为可能就是故障导致板子被放弃的,可是换了OK的MOS管后,测量电压是,Q30D极12.25V,G极2.25V ,S极1.16V 下管也就是Q31D极1.16V,G极10.56V S极0V ,感觉电压不对,它们是由U14控制,U14型号是FP6321A,找不到这个型号,网上说可以用9214代,换了后电压也一样,上U跑码还是00,不知道哪里又出问题了.求解.

网友:
你说的,这一板应该是6321芯片坏了,找一样的换吧

网友:
这只是桥供电,其他电压、时钟、复位都查了?

网友:
把MOS管取了测量三只脚的电压和阻值试试看。特别是D极和G极的电压。

网友:
你确定这的电压该是1.5v???那就看什么拉低了

网友:
后面不是写1.25V吗,1.16我觉的因该是正常的啊,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啊,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富士康的主板非常好修,FP6321A可以用9214代换。这个板子南桥很爱坏,CPU不工作

网友:
我也是觉得富士康的板子最难修!!!元器件多的要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