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23笔记本卡logo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5-30):
一台三星的笔记本,型号是R23.开机能电亮。就是logo出来就下不去了,一直停留在logo画面。ctrl+alt+delete都没反映,是死机。请问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,该怎么解决? 用力压北桥也是过不了logo
  打算换南桥了。

楼主这个一定要先接好硬盘。不行先看显卡,不要那么盲目动芯片!

网友:
三星的键盘接口松的话会导致档LOGO 左下角有PLEASE WAITING的英文指示,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,不行就排除所有外围再杀SB。

网友:
加焊南桥不行换一个

网友A:
先排除外围呀,昨天我就碰到一个,插上光驱挡LOGO的,光驱坏了,

网友:
光驱卡logo的挺多的

网友:
把外设全部拔掉试一下,再摸一下南桥发烫不???

网友:
这样应该行了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现在裸板也这样.

测USB数据线,看看声卡,网卡,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肯虑换个南桥试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USB数据线,看看声卡,网卡,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肯虑换个南桥试一下

是的,我现在确定了,先放烤箱烤一晚,明天换南桥,还有就是偶尔能过logo但是黑屏,我先换南桥。好了还黑屏就换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我现在确定了,先放烤箱烤一晚,明天换南桥,还有就是偶尔能过logo但是黑屏,我先换南桥。好了还黑 ...

恩,也好,三星的机子你要注意点呀,那板的质量很差,做桥的时候要,架平一点呀,几乎都会变型的,三星的板不好找还很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外围呀,昨天我就碰到一个,插上光驱挡LOGO的,光驱坏了,

居然直接加焊下显卡就OK了

网友:
会这样啊 这样很少见的

网友:
加焊显卡就好了?  额。。。。显卡也会卡LOGO 这情况应该少见吧?一般貌似都南北桥吧?

网友:
这款机子很变态的,很容易反修

网友C:
这个型号 好多都是卡logo 有的是修显卡好的 有的是修南桥好的  不过老容易返修了 我遇到过好几次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型号 好多都是卡logo 有的是修显卡好的 有的是修南桥好的  不过老容易返修了 我遇到过好几次 不知道具体 ...

我这个是修显卡好的。但愿不要返修

网友:
先卡问题,家喊下看看

网友D:
南桥是不是AMD的?是的话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桥是不是AMD的?是的话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

是AMD的 ,现在好了,加焊了下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了告诉下
,共享下

其实也没怎么修,就加焊下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一台R20的机子是北桥问题引起的挡LOGO。

网友:
基本上市南桥问题

网友:
我朋友有台三星的机器,经常死机!因为没过保拿到三星售后一直没解决!

网友:
楼主 可方便via说下 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

网友:
加焊南桥应该能解决

网友:
这机子挡LOGO多为南桥,而且加焊后用不了几天,见议拔了重做!

网友:
以前遇过一台USB北客户插坏了~也挡

网友:
AMD南桥,我就是被这机子害惨了......

网友:
显卡问题卡Logo,受用了

网友:
卡LOGO一般是外围部件或者南桥的故障多啊。加焊显卡好了,奇怪,学习了。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试下。行的话就加焊显卡

网友:
三星的板子质量太差了,常常返修

网友:
外设.SD卡..那些看看

网友:
先把外设取出,在试卡不卡,如果不卡,你先进系统把设备管理器打开,找到那个IDE改一下那个次要通道,在把光驱放进去,在进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先查外设。 不行都是南桥,先加焊,后更换

网友:
先BIOS,再外设,后南桥

网友:
三星的机子动桥很容易出问题,还不好做,真是很垃圾的,

网友:
确实三星板子薄,上BGA容易变形,到时容易芯片做不上,如果准备动桥,一定先和客户说清,有风险,失败了恐怕LOGO也没了。惹麻烦。

网友:
今天也接了台三星挡LOGO的,偶尔也会过LOGO后黑屏,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郁闷,重植显卡居然不开机了

网友F:
型号和楼主一样R23,运气不好,重植也不开机,偶的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型号和楼主一样R23,运气不好,重植也不开机,偶的天

你那是南桥的问题了。都不开机

网友:
我修过 北桥加焊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! 不过这个机器修好要注意 装散热器的时候要装好位置!刚修一个,要不然很快会返修

网友:
已经订了全新南桥,呵呵,和我分析的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