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磁头是否匹配?

楼主(2012-05-30):
接了一个Maxtor 80G 的盘。敲盘。想自己试试换头。 找了一到一个 同样是Maxtor 80G的盘 但标签信息不一样。不知道是否匹配。请高人指点。
坏盘标签:DiamondMax Plus 9
配键盘标签:DiamondMax 10

网友:
9代和10代 怎么能配上呢
6Y 和6L 版本不一样的
必须找同样的代数
同意楼主:
5.0
sxangus1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至少家族要一样。
同意楼主:
5.0
sxangus1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至少家族要一样。

网友:
楼主这样是不行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