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稳压管的参数

楼主(2012-05-30):
一个小的芝麻管上面标有CF 和R Y Y上面有一横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稳压管,它的型号是什么?到底是稳压管还MOS管,三个脚的,和1117长的一样,没有1117大!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芝麻管事两个引脚还是三个引脚的?

网友:
那应该是个线性稳压器件。。稳压二极管没这么大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