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 1200 接电池电流 大短

楼主(2012-05-30):
因为我是联想专修 平常DELL的不多 拿来后 取电池 正常开机 接电池 不亮 用可调电源 大短 查此机NEC电容 故障率高 换后 问题依旧 可能为切换电路问题 大短烧机 PQ1热 从料板拆P沟两个 装上后 接电池通电 正常 问题解决 请问 此问题是否通病
通病

网友:
楼主高手呀!秒杀

网友:
这种问题太明显了,,

网友:
大短的机器应该比较好修吧

网友:
应该不是通病。。。我很少见这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