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S 开机掉电,掉电后不拨电源开不了机!显卡板问 ...
华硕Z99S 开机掉电,掉电后不拨电源开不了机!显卡板问题!求

楼主(2012-05-30):
华硕Z99S 开机掉电,掉电后不拨电源开不了机!显卡板问题!插上显卡板,开机跑到0。4掉电,然后就开不了机了,只能拨掉电源再插才能开机,不插显卡板能开机还能听得到开机声音,看了看显卡板上的BGA芯片是ATI 216-0707009 还有一个分组供电芯片是MAX 8743,其它也没什么大芯片了呀,不知道论坛有哪位兄弟遇到这种问题,后来是怎么搞定的,给点思路!
开不了机

网友:
南桥脱焊了

网友:
你这种是AMD的吗,,,如果不插显卡板能听到开机声,那你的机子应该是双显的,,北桥也有显示功能,氢能听到开机声但无显示,应该是北桥坏了
同意楼主:
5.0
一掷千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刚开始本人也觉得是主板问题,但是开机后,不接显卡板,进系统都OK 了,晕,难倒是南桥问题!还是问题出在主板上,而不是显卡板?求解?

网友:
主板是INTEL 芯片的,双显?应该是没有的!

网友:
感觉像有轻短路,导致保护了(没修过你这板子)

网友:
有没有搞下BIOS呀
同意楼主:
2.0
luozongcheng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嗯,南桥有可能

网友:
看看开机芯片

网友:
这么多兄弟都觉得是主板问题?故障是插上显卡板就开不了机的,跟南桥有关系吗?跟BIOS也有联系?求思路?

网友A:
绝对的显卡问题 我这里 还有一台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吧?

网友:
想问一下 红蚂蚁科技。。。。你的那台故障跟我的一样?你修好了没有?是换了BGA芯片吗?还是修了显卡板上的其它位置?

网友:
本人更换BGA芯片后,无果!求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