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V星P35 NEO2(MS-7345)主板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5-30):
V星P35 NEO2(MS-7345)主板维修一例
主板:V星P35 NEO2(MS-7345)
故障:无VTT-FSB
维修过程:

这块主板是一个客户换板后留下来的,在我手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。。。
上电后不跑码,复位灯常亮,先测主板的各主要供电,内存电压正常,无VCORE,总线电压也没有,INTEL时序是先有总线才产生VCORE,所以主板围绕总线来查:

打开图纸发现总线场管G极由一个LM324控制,查Q28的G 极只有0.5V,D极1.8V正常,查324的4脚供电正常12V,12脚1.2V也正常,就是14脚无输出,怀疑324坏,换后无果,再把Q28换掉还是一样,这时停下来想了想,接着再测了下Q28的对地阻值,天!!数值只有7,难道换的324和场管是坏的?于是再换,换后还是一样,我晕,这时突然看到图纸上的R183,眼睛一亮,难道是它拉低了电压?于是把R183直接拆了丢掉再上电,哈哈,总线电压终于出来了,VCORE也出来了,上CPU,内存,亮机!!此故障修复

3.1
电阻变小 很少

网友:
还好是MSI的如果是ONDA的估计做料板的多!!

网友:
我都没有见过台式机主板图纸,怎么你们每次修板,都有同等型号的图纸,是基地的嘛
这个纯赚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阻。。变小或变质
电阻变小了吗?

网友:
324和358似乎坏的不多

网友(点评):
运放一般都不会坏哦

网友:
没图纸就要跑线咯

网友:
看来有图纸就是好修啊

网友:
有图纸,修复率能高一些。

网友:
R183是保护电阻吗?直接拆掉会不会有后遗症?

网友:
请问一下INTEL架构的机器上电时序是什么?就是什么电压先出来,什么电压后出来

网友:
百度一下INTEL上电时序,有详解,也是迅维的帖子

网友:
那个电阻还是压补回去好点。。。。很给力。。。

网友:
时序我老是记不住,每次都查资料

网友:
前天也修过这么一台机器也是没总线电压,原因是VTT_SEL,我直接去掉你这板中的Q40电压出来了,但是关不住机,觉得不妥,想了好多方法,不管是怎么改都没改好这个信号,最后只能是加焊桥了,加焊完后桥挂了,加电直接掉电,去掉Q40也不管用了,最后只能报废了

网友:
V星和技嘉的板基本能找到图纸,华硕困难一点,杂牌就当料板了。

网友:
哎。。我们修台式的都不看图纸了。觉的浪费时间,修不好的就往下面一扔了。

网友:
这板内存插槽边的一个产生1.2Vref电压的小芯片爱坏,缺料

网友:
此电阻还是加上一个吧
下拉用的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修了

网友:
你从那弄的图纸哥们,多不多我买

网友:
佩服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我有个问题想问下你,我有个主板华硕P5intel的CPU,不过显卡,我量啦一下显卡没有时钟,系统总线电压点也没电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都有问题啊,跑线路也没跑出,我用的打阻卡测的

网友:
先电压后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