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S-A780ML不复位CPU电压已出

楼主(2012-05-30):
铭瑄MS-A780ML  主板维修第一故障是CPU电路短路了,换了场管后CPU电压出来了,但是检测卡的复位灯长亮,测CPU供电芯片VR_Ready(PG) 1.1V   CPU电压1.2V  桥供电1.12V   内存供电1.9V   高手们帮助下,CPU供电芯片RT8802A+BD-8F

hjq
如果是假负载测试的就这样,要上真U才正常。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三部曲!

网友A:
测IDE口第一钟看有没有跳变,或者用PCI打阻卡测量上面的复位。

网友:
用的就是真的CPU  我没有假负载,用的4000+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IDE口第一钟看有没有跳变,或者用PCI打阻卡测量上面的复位。

IDE 口 开机直接5V电压

网友:
手动能不能复位

网友:
听楼上的,看能不能手动复位。

网友:
南桥没发出复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