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康佳T2991H彩电图像上下变窄,时好时坏,给个思路吧

楼主(2012-05-30):
康佳T2991H彩电图像上下变窄,时好时坏,有时开机好的,有时忽然又变窄;
起初以为焊点有虚焊的,加焊了,开机用了正常,现在又变窄了。其它功能都正常。
朋友们给个思路吧

网友:
查场扫描输出部分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变值,或你加焊的线路有没有可靠.

网友:
不常见,,过来看看哦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重点查场输出电路吧,,

网友:
如果是CRT  就查场电路  是场扫描电路问题

网友:
我也觉的跟电容有关系

网友:
从图像上看不变形,应该是场幅的问题,重点查找场幅电路;如果你的电视是总线控制的,那么用遥控器进入总线,调整场幅总线数值看看;
  再查下场泵电源和场输出电容;用示波器看场输出电平和波形。
没有图纸不好分析。

网友:
用手轻摇主板,如果时正常时不正常,一定是虚焊,否则进总线调一下。

网友:
要是进总线调不了的话就把场偏转回路的那个电容换了肯定好

网友:
如果是CRT的话,补焊无效的话,换掉场块

网友:
先软后硬。从写数据,因为你的场幅窄了同时行枕校都有问题,后再检查场供电、场信号是否+-平衡、枕校电路等.

网友:
谢谢朋友们的指导,还是虚焊,场扫描输出电路几乎焊了一遍。附近有个R425色环电阻引脚从线路板上露出太少、只看到焊点,融开焊锡按出一小段也加焊了。图像正常了。
康佳彩电制作时线路元件焊锡就不饱满,用时间久了就是隐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