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主板,各个测试点的正常电压值,请用实图,标注!

楼主(2012-05-30):
在本站,没有找到,这个资料,有的高手,发的都是名称,电压傎,我们小小白,都不知道,各个测试点主板的具体位置,知道数字,不知测试点,也没用,希望,哪位高手,能发个,主板实图,标注一下,测试点,及各测试点的电压值,及可能出现的数值变化范围,以及,出现这样问题的,可能原因!
   希望有好心人的帮助,相信好人有好报!!!!!!

网友:
建议你买个远程的教程,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了

mey

网友:
大哥你的问题是在是太难,太复杂啦,每个主板的型号不一样,boss,呀,还有很多的引脚定位什么的都不一样,多少人都是边维修边学习的,你先学习测量电压,在测量复位,最后时钟,电压复位时钟,必须按照次序理解的。

慢慢来吧 我也是一步步来的

网友:
我都是先学测电压开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