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1007打印机开机不加电!

楼主(2012-05-30):
HP P1007打印机开机不加电,指示灯无反应,把数据板和电源板的连接线断开,通电开机则机器会预热,初步怀疑是数据板故障引起的。坛子里的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?求提点。

网友:
应该是数据板问题

网友:
你也可以看下是不是数据线的二个接口有没有引脚歪了

网友:
换接口板肯定好

网友:
我看了一遍,没发现有引脚歪了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12-19 11:47):
最后的结果还是忘记说了,换了一个数据接口板机器就OK了! 哎,技术不到位,没办法只能板卡维修咯。。。⊙﹏⊙b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