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mini2140除完灰之后就不亮了,求高手指点~

楼主(2012-05-30):
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,HP的mini2140,拆开了除灰,用医用酒精棉擦的,主板也擦了,但是是挤掉酒精之后擦的。
装好之后开机,屏幕完全没反应,电源灯可以亮,但硬盘灯不亮(电源、硬盘灯在同一个板子上),风扇转。开机过一阵之后,CPU有温度,似乎硬盘也有一点点温度,但不确定转不转。
按键盘也没有反应,也没有主板发出的警报声之类的。
实在搞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,求高手指教。我自己觉得不像是显示器的的那几根线出的问题,一来因为那几根线是最容易拔的,不太可能损坏,二来硬盘灯也不亮。

网友:
奉劝你老人家 不要自己摆弄了 赶紧送维修点  那个医用的消毒棉的成分是棉花+水+酒精 你以为是洗板水啊 就算你想就地取材也要弄点无水酒精吧 绝对是主板大短了,不要自己捣鼓了 通电时间长了 主板会报废的 cpu 桥 都会烧的   昨天还有个哥们用擦桌布 也是拧干了的 给主板洗了澡  洗洗更健康 结果就送我这电脑医院了 阿门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。

网友:
呵呵   笔记本清灰特别要注意  有的板子已经快腐蚀了 用酒精去插就会容易来问题

网友:
清灰能用吹季机吹的话就尽量吹,别动板子为上策,这种事情经常有的,要是你没法了就找别人先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