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联想3000G430LE安装无线网卡!

楼主(2012-05-30):
   本本是联想3000G430LE,配置中无无线网卡和天线,自己想添加一个但听说联想的本本用的MINIPCI-E无线网卡都是特定的,否则装上后不能正常使用,请坛子里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下,感谢!

网友:
是这样的 好多网卡形状是一样可是机器不支持!

网友:
一般都要自带的网卡

网友:
特地前来汇报下结果,联想3000G430LE这款笔记本淘宝店家卖我了一块MINIPCI-E无线局域网卡,我事先声明了的要联想认证的,安装好即可使用的网卡。不过信誓旦旦的店家结果还是让我稍稍的失望了。安装好了网卡和天线,开机进系统一并安装好了网卡驱动,虽然系统是认到了网卡,不过就是收不到信号(无线路由器就在我旁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。。。)网上胡乱的搜了一通,看见有人说把网卡背面第10针脚用透明胶贴了起来即可,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这样做,没想到结果还真是可以。
对了,寻找网卡背面第10针脚的方法是:网卡安装天线那面即为正面,背面朝向你自己,金手指面朝上,从左往右数第10针脚即是。
attach: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