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开机亮一下就暗屏

楼主(2012-05-30):
DELL D620 110MT独显的,已经加焊过显卡了,开机进LOGO亮一下就暗屏了

LCD VDD无电压,C26 0V,C27 3.3V,打这两个电容对地阻值只有3欧左右,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?

最下面的图中ENVDD 13V左右,不知道正常不,本人菜鸟,请高手指导!

网友:
ENVDD现在是0V,已经把显卡重做了一次,不知道如何入手了

网友:
外接是正常显示的

网友:
灯管加12V电测试,亮度也正常

现在主板无LCDVDD,这个肯定不正常了

网友:
楼上可能是对的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每次都是近到LOGO吗?、真这样何不做个系统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保护

网友:
量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*脏话*怎么多说显卡的啊?我都忐忑不安了,这不是最常见的现象,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