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eee pc1005pe 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2-05-30):
此本本接来时客户说以前用电池可以开机,但一插直流电源就开不了机,而且直流电源的灯一闪一闪的,这很明显有短路的情况,上我自己的电流源,待机1.0,而且不到一分钟站立马上到5.0A,随拆机,用手摸摸 ,一个B24 803 EBK2105的八脚双MOS管烫手,还有旁边一个小电容也烫,换之,OK,

烧机方法什么时间 都很使用的

网友:
这个好像找不到电路图吧?  我碰到一台是开机不显示 纠结着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