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bios system密码怎么解密!!!

楼主(2012-05-30):
就是那种开机就要输密码的,没有密码进不了系统,进不了BIOS,总之没有密码什么都进不去,求破解方法!!!

网友:
刷BIOS芯片

网友A:
请说明机器品牌和型号,因为方法不通用。
有些机器密码存在BIOS里,刷BIOS即可
有些机器存在24系列存储器里。把没密码的机器里的数据读出来写入后者直接清空芯片
有些机器有算号器,输入机器序列号算出一个后面密码
有的机器可以短接打印口某些脚解密。
总之方法五花八门

网友:
真可谓五花八门,会不会是软件就能解决的呢?

网友:
学习了。有木有万能的解密法!!!

网友:
要看机子是哪种牌子而定吧?不过个人认为还是要刷BIOS、

网友:
大哥,你的是什么机子啊

网友:
刷BIOS 或者放一下电

网友:
945以后的板多数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说明机器品牌和型号,因为方法不通用。
有些机器密码存在BIOS里,刷BIOS即可
有些机器存在24系列存储器 ...

有料板最爽